财富
大侠们,弱弱的问一句,主控指令的这个N0=M100怎么输入的啊?

楼主(2011-09-19):
各位大侠:
弱弱的问一句,在按下 F8 输入MC N0 M100 之后,
主控指令后面应该有个 N0=M100 的符号,
证明N0从这里开始执行,
但是 N0 ===M100 怎么输入的啊?
实在记不起来了,
请各位赐教!
对生命永远热情!!

网友A:
你指的是主母线上的触点吗?如果是,软件自动生成的,不用写。只要有嵌套开始与结束指令。
以后提问请到相应的版块上好吗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
对生命永远热情!!

网友B:
你写mc n0 m100("0“是数字的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