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怎么将S7-300的位存储区M设置为保持型?

楼主(2011-09-19):
怎么将S7-300的位存储区M设置为保持型, 就是掉电以后数据不丢失的类型。书上说M默认分为普通型用途和保持型用途,请问这个保持型该怎么设置啊?如果想实现掉电后数据不丢失,还需要安装MMC卡吗?O(∩_∩)O谢谢!!!
Stronger

网友A:
在硬件组态,CPU属性里可以设置。

网友B:
请问是这边么,具体怎么设置呢

楼主:
谢谢1楼的,找到了,(*^__^*) 嘻嘻……
Stronger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1楼的,找到了,(*^__^*) 嘻嘻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