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论坛里下载的CX-P V9.3只能安装在C盘

楼主(2011-09-19):
我的电脑是双系统,D盘是系统盘的情况下也是自动安装在C盘,安装后无法运行,提示“无法初始化CX SERVER”,在C盘系统下安装就一切正常,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两个系统下都正常运行吗?

网友A:
你看一下C盘下是不是生成了WINDOWS目录,把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D盘WINDOWS里。
还有C盘程序文件夹的公共目录里。
当初没有考滤系统在D盘的情况。

楼主:
唉,还是不行啊,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