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反转,怎么回事???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楼主(2011-09-19):
工作上遇见一怪事,我从业多年第一次遇到,不知道怎么回事,大家帮我解答下。
前天厂里突然瞬时停电高压真空断路器跳闸了,合闸后收到车间通知一台电机反转,检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调相后正常。电机为变频器拖动,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,就只有这一台电机反转(这一台电机前好几天因为减速箱故障换的全新一套,使用多天一直正常),变频器接出主线接多台电机,每台电机都配有电动机断路器,电机到断路器在到主线的线路不超过两米,检查断路器和线路都是完好的,先调相后一直正常使用。可是为什么会反转呢?????????
自学

网友A:
断路器进线还是出线没压好,到电机的线有问题,似接似不接的,变频器报警了吗?

网友B:
这样的问题到还是没见过

网友C:
第一次听说,重来没见过。

网友D:
我没有经过这样的事。

网友E:
看看那台电机是否缺相!

网友F:
我在陶瓷厂的窑炉上也碰到过,是缺相的问题。

QQ:84818626

网友G:
电机还在使用吗?

网友H:
我厂的涂布机也有一台电机偶尔会出现这种反转现象,一个变频器控制一台电动机,不是经常性的,可能是接线松动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楼主:
电机还在使用,不存在缺相的问题,我的就是陶瓷窑炉的传动,反转后负荷很大缺相是拉不动的,变频器没有报警。仔细检查过接线等都正常,搞不懂了。
自学

网友I:
可能是控制线松动问题,楼主你是否把线又换动了,是否是换动后才不反转呢?

网友J:
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应该是缺相了
电机反转,怎么回事???

网友K:
以前我也遇到过这问题,后来查到时缺相了,变单相电机了

网友L:
我到,没有遇到过,气人奇事啊

网友M(2011-10-23):
这种现问题就是接线松动接触不良,缺相所至我以前有这经过。

网友N:
我遇到过,变频+工频,工频的时候正转,打到变频的时候就变反转。变频后相序反的。

网友O:
头一次听说

网友P:
用一台变频器拖多个电机,这样用的电机都是小功率的,如果有一台电机缺相或线路有接触不好就会有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,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

网友Q:
是线圈有些老化的原因,我碰到过几次

网友R:
是缺相的问题。请检查三相电压是否正常.

网友S:
我也遇到一次电机反转的问题,本来程序是设定没有反转状态的。但是全线20多个电机有十多个在反转,停机重启后又全部正常了。也是一直查不到原因。

网友T:
第一次听说过,但是由于是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的情况,唯一的的可能是停电后别的电机还没有完全停下来的情况下,此时电又送上了,由于别的电机刹车时产生的刹车电流回流到该电机,使得该电机反转。变频器控制后,就按反向运转了。
绿色的微笑

网友U:
我碰到個一次,百思不得其解,如一樓所說.

网友V:
如果不是缺相那就真怪了

网友W:
缺相缺相

网友X:
有可能是电机接线松动,构成回路,电机电源相序不错反转有点说不过去的

网友Y:
去掉缺相!理论上也无法解释!

网友Z:
缺相了
做工控,做人生

网友AA:
以前听人说过有这种现象,但是也是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,今天是见识见长了,谢谢各位高手。

网友AB:
电机还在使用吗?卡一下三相电流,是否缺相
lizhihua

网友AC:
这个问题我昨天也遇到了,就是一个32A的普通空开烧了,它的电源相序就换了,这个原因真的有点奇怪

网友AD:
因为电机缺相所致

网友X:
35楼这个问题要自己去解,你打开看下是不是开关内烧坏了,线路短路烯烧过和中熔化后又连起来了,35楼主你看下是不是这种情况

网友AE:
同意一楼说法!曾经遇到过

网友AC:
不,是短路引起烧了空开我那个问题,三个接触器同时闭合造成短路烧了空开,换了之后就相序全部换了,并不是我换的地方相序换了,而是整个机械设备的电源相序换了

网友AF:
我想应该是线路松动了

网友AG:
奇怪的事情 呵呵

网友AH:
没有遇到过,可能变频器参数 被串改了

网友AI:
楼主反转的正常吗,没有异常吗,能说仔细点嘛,我们也好学习一下

网友AJ:
感觉是缺相了 有很多原因导致缺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