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程序监视,~~~帮忙解答问题可能在哪?有图片

楼主(2011-09-19):
描述:监视截图
三菱程序监视,这是一个通讯程序中的数据运算处理步,请看D20中的数据,为何从正数变成了负数,从该条指令后,绝对无关于D20的32位的运算,若把MUL D20 D14 D22改成DMUL D20 D14 D22则D22中的数据为正值并且按运算正常思路,结果都是对的,哪位工控朋友如果有过这样的经验,请赐教,QQ:76609809.谢谢!

楼主:
补充一下,这个问题是偶尔发生的,不是每次运算结果都是这样的,绝大多数运算结果都是对的!!

网友A:
一个字最大是32767 还有一个符号位。你查一下书吧!

网友B:
MUI D13 H100 的运算结果大于16位寄存器(32767)D20的空间,ADD D20的数字就会变负数,请楼主多看16位和32位数据运算的说明
下载积分:+5(汇荣铝业) 简洁明了
學無止境

网友C:
上面一行是两个一个字(16)数相乘,结果会占用两个字(32),所以显示的是32位数值
下面显示的只显示48384前15位值,16位是符号位,用计算器验证了下,也是对的

网友D:
QQ3130569178 PLC编程、登录口令修改删除、调试、备份 ;FB块口令解除
!!!

网友E(2012-01-14):
楼上,关键是MUL后面显示的结果是D20跟D21两个寄存器的共同结果,是32位的。后面的ADD中的D20显示的只是D20一个寄存器的结果,时16位的,看看ADD SUB,MUL和DIV这几条指令的用法你就明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