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9-19):
各位大侠,俺最近经常遇到气缸上下SENSOR同时亮起的现象,有何方法可避免此现象再次发生。

网友A:
开关内部是距离很近的两个舌片,其原理就是磁铁靠近,两个舌片被磁化,相互吸引而连在一起导通。
可能气缸里有被磁化的粉末,需要拆开清吹;磁开沿圆周方向调换个位置,也可以解决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开关内部是距离很近的两个舌片,其原理就是磁铁靠近,两个舌片被磁化,相互吸引而连在一起导通。
可能气缸里有被磁化的粉末,需要拆开清吹;磁开沿圆周方向调换个位置,也可以解决。

学习了,谢谢

网友C:
买新的就OK了,我有提供.   这个拆开了还怎么用?我倒想问问
回收SMC、FESTO、KEYENCE、OMRON、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:2238834381    电话:15962230727

网友D:
小子。别人说的是拆气缸

网友E:
拆气缸很容易啊,清洗干净可以用一段时间,不要紧的

网友F:
我也遇到过在同一个气缸上连续损坏两只磁性开关的事,和气缸的关系较小,换开关也很便宜。有的磁性开关用很多年都不会坏的,开关本身的质量很重要。

网友G:
路过了,我也用到很多气缸和磁感应开关,没有遇到过楼主说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