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9-19):
AUTONICS编码器四个(200脉冲),LS PLC两台(K120S),1#、4#工作环境正常,2#、3#工作环境温度挺高的,具体温度不清楚,现在3#编码器出现一个问题:电机没动作,编码器数据突然改变了(编码器与电机是齿轮相互连接),从3200增加到6500,请教是什么问题??????是不是编码器受环境温度影响还是PLC信道出现问题???

网友A:
程序有否改变那个字的数据呢?还有齿轮有否松动和打滑?

QQ:84818626

楼主:
我这编码器是不能写入的,还有马达与编码器是齿轮联动,不可能有滑动松动,之后我都检查过。

网友B:
其实你有好用的编码器,至少还可以倒换一下确定是否是编码器本身有问题的。
3200直接到6500.......这数值变化的可是很大。

楼主:
不是经常性出现的,从安装到现在出现过没几次,不知道多少时间一次,已经是换了一只编码器了

网友C:
你确定线没接错。

网友D:
是编码器的问题,我们也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是由于环境差引起的,用好一点的编码器啊!

网友E:
要么有干拢,要么是程序有问题,如果是松了,也应该是脉冲变少,

网友F:
如果是这样
1、首先你保证是两相2计数,这样可以防止在临界点因抖动计数。
2、偶尔出线的话,那么可以说干扰的可能想小
3、换其他编码器还是有问题的话,那就需要降温处理。
强烈建议楼主按照1点要求的方式做,然后再说
如果是这样
1、首先你保证是两相2计数,这样可以防止在临界点因抖动计数。
2、偶尔出线的话,那么可以说干扰的可能想小
3、换其他编码器还是有问题的话,那就需要降温处理。
强烈建议楼主按照1点要求的方式做,然后再说

请教:1点具体是什么意思?我现在用得编码器是AB两相的
  • 下载积分:+1(asdsd130) 热心助人

楼主:
    本来还想换成欧姆龙的,可好多都是仿造的,正品的没几家,难找!谁能提供几家供应商?主要是能提供技术及选型服务的!

网友A:
    直接打打电话到公司,公司会给你指引的,也有技术支持

    QQ:84818626

网友G:
    两点建议,仅供参考:
    1、编码器选型有没问题,集电极开路型的接口就不要选择电压型的。
    2、尝试着编码器屏蔽线不要接地(可以直接和0V相接)试试,遇到过地线接地不好反倒引入了干扰(plc输入点灯微亮)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!做了屏蔽措施,在观察效果!

网友H:
我觉得是程序的问题多点

网友I:
检查一下编码器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J:
一步步的查

网友J:
下载积分:-5(guochunyi)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

网友K:
如果是以前出现过,换了编码器后又了好了一些时间的话;哪还是编码器问题。 如果编码器的话最有可能的原因有两种
1.现场环境差,粉尘多2.电机轴有跳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