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码器屏蔽线怎么接?

楼主(2011-09-19):
AUTONICS编码器,型号:E40S6-3-N-24,总共五根线,外层的屏蔽线怎么接?要接开关电源上的24V负极吗?还是接地?

网友A:
接地先。之后会看是否稳定。

楼主:
接24V负极会不会屏蔽好点的?

网友B:
接PE 地或者悬空。

QQ:84818626

网友C:
如编码器屏蔽线跟编码器外壳通的话建议不要接。

网友D:
接地,或不接

网友E:
印象中有位高人曾给俺指点过,说屏蔽层要单端连接,这个办法到现在我一直在用
严禁触摸高压电,一触即死,不死法办。

网友F:
不要与电源负连接,将设备中若干个需要连接的屏蔽都连接到一起,接于PE点上。

网友G:
我接PE和接24负都试拉,效果都不是很好

楼主:
编码器对于外界干扰到底会有多大,我这边有异编码器老是出现莫名其妙的数值变化,可编码器一点也没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