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9-19):
现在厂里改造机器,需要新机器与旧机器相差一定的速度,跟随主机台的速度增加而增加,因为主机台使用Q02H三菱的PLC,里面加了密,不能通过读PLC里面的数据知道机台的速度,现在在主机台安装一个编码器,通过FX1S来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,如何通过编码器的高速计数器来控制伺服的速度,我不想通过SPD指令,因为这个指令若是把时间设得太少,读出来的速度不稳定,而时间加大,就会产生滞后,如何解决呢,因为伺服有一段时间是要求变速,所以不能用编码器直接控制伺服。

QQ:84818626

网友A:
采用丹佛斯变频器加同步卡做同步即可。

网友B:
不用SPD的指令有点麻烦啊(其实你用SPD指令把时间调到1ms也可以得到稳定的数据前提是你的编码器分辨率够高当然也得注意PLC的扫描速度)。

网友C:
要求很高度精确的话,是要伺服的,如果要定量定速的话直接用模拟量给定来控制伺服.并且可以通过模拟量来控制不同的速度.在主机那加个接近开关,在你做的机器送料的也加个应该就可以了.

网友D:
带触摸屏吗?用不用通过屏在手动调节啊

楼主:
以前做的那个是因为机台是自己设计的,可以通过读主机的速度来控制,可是这台是外购的,读不了机台的数据。因为是要求响应的时间比较高,100ms 以内,我用的是1024的编码器,使用高速计数器有可能速度波动比较大,又要做变速,我怕到时偏差大

QQ:84818626

网友E:
加个模拟量输出模块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。读取编码器的数值,根据数值的大小来确定输出的频率,形成一个闭环控制。如果编码器输出数值准确的话,可靠性应该比较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Q02H应该可以解码

找不到软件,只能网上连线,太贵,不合算

QQ:8481862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采用丹佛斯变频器加同步卡做同步即可。

变频能代替的就不用伺服的拉,响应时间在100ms以内的

QQ:84818626

网友G:
从上段设备的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来得到速度,再做跟随。

楼主:
可是主机的传动也是伺服的呢?

QQ:84818626

网友H:
支持一下了啊

网友G:
伺服的我不熟,应该也有模拟量输出的。

楼主:
可是我的伺服是走通信的那种,无外部模拟量接口

QQ:84818626

网友I:
不熟悉,只能看看高手的见解

网友J:
我不懂,学习了!支持高手解决!

楼主:
不要谦虚,你都是高手。
找不到厂家的密码,不知道你厂的密码和我厂的密码向同不?
现在能不能用这样的方案,编码器输入一个脉冲,伺服就输出多少个脉冲,然后定位输入多少个脉冲后再提高伺服的速度,这样的方案可行吗?

QQ:84818626

楼主:
怎么无人能解决?

QQ:84818626

网友K:
可以用我们公司的一款PLC。支持随动指令。采集编码器的脉冲,按照比例输出脉冲控制伺服。响应速度2MS,联系电话13915328126,QQ379612504

网友K:
已经在多个行业成功应用。

网友L:
没有做过,但我的想法是再在添加的编码器基础上加一个PG控制卡,并配置一个变频器肯定是可行的。

网友M:
我们的方案是把编码器直接接入伺服电机控制器,调整齿轮比即可。如需咨询024-22943077。QQ:121808645

网友N:
把外购机器上的编码器信号直接接入自己设计的设备上伺服驱动器,(要注意脉冲输出的电压是否相符)
要变速时通过通信调整齿轮比即可。
  请加308165846

网友O:
望高人多指点,不会的多学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把外购机器上的编码器信号直接接入自己设计的设备上伺服驱动器,(要注意脉冲输出的电压是否相符)
要变速时通过通信调整齿轮比即可。
  请加308165846

看看我的说明,我要的是100ms之内要完成加减速的。

QQ:84818626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
看看我的说明,我要的是100ms之内要完成加减速的。

我说的这种方法和多长时间完成加减速没什么直接关系啊 外购设备100MS完成 后面也100MS完成

网友N:
我的做的设备 50MS以内

网友P:
可以在原主机的伺服器的输出上来控制你现在新机呀。这样也不用重新加PLC了。只是设定一下新的伺服器的电子齿轮就可以了。试试看吧!

网友Q:
这就是所谓的同步问题,好像欧姆龙CP1H有这种同步指令,不过没有用过,可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