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电镀PLC程序怎么去修改它的滴水时间?

楼主(2011-09-19):
PCB电镀PLC程序怎么去修改它的滴水时间?

网友A:
程序我看了,程序没有注释,没有说明,我保证,这程序除了编它的人外,没有一个能看懂。

楼主:
程序里面有IO注解也看不出来吗

网友B:
对应工艺吧。有手动就在线查看,找到相应点,再修改
力所能及,义不容辞!

楼主:
那它的滴水时间在那里呢?是不是在D****里面

网友C:
一般用外围设备修改参数才会用到寄存器D,我大致看了一下定时器的值有许多不同,能否知道现在的滴水时间,可以大致找到是那个定时器,还有一种方法就是3楼大哥所讲的最可靠。

楼主:
那就是说要在现场一边试机一边修改!哎呀!我也想呀可是PLC 上没有那么串口连电脑呀!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啊?

网友D:
可以在线监控运行,找到当前运行程序步,更改........

网友E:
什么系列的PLC,可以外部再加个扩充口

楼主:
是CJ1M的CPU!我是个菜鸟不是很懂!怎么找到当前运行程序步?

网友F:
有I/O注解,我就可以帮你找到;

楼主:
程式里面有I/O注解的你看下吧谢谢了!我是初学者找不到?

网友G:
你这程式为两台车。D7000开始为车程式第一百地址为A车第二个百地址为B车。在DM看上去只有一个流程.在D1200哪不知是不是流程。第一个数代表的是动作,第二个数要看第一个数的意思。当他是代表到的位置时它代表你要的滴水时间。好像还分高低位的。没细看暂时想到这么多

楼主:
说的有点复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!在我那个程式里能不能看到它的真正滴水时间?

网友H(2011-10-24):
你这程式有3套行车程序A车第一步从D2000,D7000,D1300开始(16进制)你要对行车图看D2000以下的数,很快会明白,车是怎样走的!等待时间,滴水时间,防撞车都是从这里边来的!如有人机,和PC程式可否传上来,看看?B车从D2100,D7100,D1850开始。

网友I(2012-02-19):
设备是那一家的

网友J(2012-07-09):
从第4813步开始后画的--B
不就是工艺中的时间了吗

网友J:
你找到滴水槽上而的传感器是多少,再对照程序找就可以找到了

网友K(2012-08-27):
这个程序真的好难看   跟我公司的有点想 两个车 没有智能程序 用BCD做感应地址 铜缸才十个  人才啊  楼主怎么会有这个程序啊 还是图电的    有没有vcp 板电的 自动沉铜镍金产线的 等等其他的   再送句话给楼主 等待时间  滴水时间  要看流程图的  根据流程图来改滴水 很快的  除了它 要是还能改只有写这个程序的人能改
如果不能改变现实,那就改变自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