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器人系统和伺服驱动器的接线。谁用过机器人系统。讲解下

楼主(2011-09-20):
描述:引脚说明
这是S80机器人系统与伺服驱动器的引脚。请问这个系统中的脉冲路数怎么比伺服驱动器需要的脉冲多。

网友A:
机器人可能会跟不同的伺服配。所以会有不同的要求的。 你只需要按你的伺服驱动所需接好就是了呀。 应该区别最大的在于电机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吧。
旭迈机电

楼主:
追问楼上;这个脉冲信号要求的为什么是输入输出查分脉冲,而且还需要正负。这个真的是搞不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