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
请教:伺服电机控制圆盘运转

楼主(2011-09-20):
我想做个用伺服电机控制圆盘运动,伺服每次控制圆盘运转一定角度,比如每次运转30度后,完成动作后再次运转,伺服电机能否24小时工作下准确的控制角度,不产生误差?

网友A:
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你要不放心 也可以再加个编码器

楼主:
好的,那我再学习学习,查查资料,

网友B:
旋转直径大的话,可能精度不是太高的,还有最好要建立绝对位置系统!
我的意思是如果
旋转直径大
精度不是太高(差不多受编码器分辨率影响,2500线的回转200,单位脉冲可能是百十丝,没凸轮定位好),因为是旋转,如果直接驱动,停电了,扭矩丢失,原点位置就没了
最好
要建立绝对位置系统!

网友C:
若是以角度的话,运转一年都一定是绝对准确的,也不用是要求绝对系统。你只要算好齿轮比就可以,若是这个都不准确,就不叫伺服。

QQ:848186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