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48ET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11-09-20):
最近发现一台PLC的扩展模块,型号就是标题上的那个,在通电时有的时候只有一个电源指示灯亮,其它所有的IO灯都不亮,换上新的也是相同的情况!请高手分析下!
QQ32135553

网友A:
FX2N是单元,怎么成扩展了?还有你说只有电源灯亮,有个运行开关打开了吗?I/O灯没亮,要接好公共端,有输入才会亮。
是我打错型号了,是48ET
下载积分:+1(lu831226)

网友B:
PLC的扩展模块

网友C:
三菱什么时候出这个扩展单元了,是个晶体管单元了,

网友D:
电源灯亮说明供电正常。运行等没有亮只能说明运行开关是否在运行位置;程序没有错误。I/O输入输出指示灯没有亮可以检查模块供电源,确认输入;输出是否确实有信号(在线监测)。

网友E:
如果程序设指定好了,新安扩展单元需要断电刷新一次。

网友F:
问题描述得不清楚。换上新的也是相同的情况! 你是讲FX2N-48MT异常 还是扩展单元异常 还有FX2N-48MT 欧版的接线还有点不一样呢,你要把型号说完整大家才好分析。

网友G:
说的是个嘛问题?晕头转向的。看看是什么输出类型的,再看看这个接线对不对?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帮助,是我把型号输入错了,是48ET的,不过它没有坏,是主CPU坏了
QQ32135553
FX2N-48ET的问题请教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