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三菱F700系列变频器问题

楼主(2011-09-20):
我有一台F740-55K的变频器上电运行就跳大OL,大OL和数字频率交替闪烁,我也恢复出厂值了,还是不行,请教各位大侠可能是什么问题,霍尔我拔掉了还是会跳!在此小弟不胜感激

网友A:
看一下电流是多少呀,(运转时按SET键,切换成电流、电压、频率显示),是不是超过参数P9电流啦

网友B:
检查IGBT或者驱动有没有坏。。。

网友C:
延长一下加减速时间

网友D:
PR 0 调小一点,如果只带一个电机试试 PR80 简易磁通矢量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