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我想在触摸屏上监控PLC是运行还是停止状态,要怎么写PLC程序

楼主(2011-09-20):
我想在触摸屏上监控PLC是运行还是停止状态,要怎么写PLC程序,大家帮忙一下

网友A:
写就是了呗

网友B:
PLC运行时会扫描一个模块,你把这个模块的的输出给一个变量,然后用触摸屏上的一个指示灯组态这个变量。

网友C:
监控PLC内部一个变量的状态变化就行了,例如用PLC内部时间继电器驱动一个内部中间继电器的0,1变化,在HMI显示。

网友D:
比如用西门子里的SM0.0就能实现吧

网友E:
我想2楼说的对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