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位存储区M设为保持型后,只有起始地址可更改,结束地址怎么设啊!

楼主(2011-09-20):
在300硬件组态的CPU属性的保持存储器卡中可以设定M的起始地址可以修改,那么他的结束地址是怎么设定的啊,还是默认为从开始地址起后的固定几个字节是存储区?O(∩_∩)O谢谢!!!
Stronger

网友A:
在属性中设定的是你需要保持的字节数,而起始地址则是从MB0开始,因此你错误的将字节数认为是起始地址。
比如,下图中的16表明保持地址为MB0~MB15
Good Luck~

楼主:
原来如此,O(∩_∩)O谢谢 !!!
Strong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