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啊!48只mos管并联,有木有见过?

楼主(2011-09-20):
见过mos管并联的,没见过并联这么多的。顺便弱弱的问下坛子中的大牛,这种大规模的mos管并联,均流问题是怎么解决的,有没有比较好的均流方法?另外不同系列的mos管能一起并联吗?比如图上用到的是英飞凌的optimos 3系列,如果中间穿插一些optimos 5系列(据我了解optimos 5系列最低导通电阻能达到<1mΩ),并联时候的导通电阻是不是能更低呢?

网友A:
大规模的mos管并联

网友B:
有没有比较好的均流方法?
目前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源;漏极简串联电阻器。
另外不同系列的mos管能一起并联吗?
原则上是不可以的。
比如图上用到的是英飞凌的optimos 3系列,如果中间穿插一些optimos 5系列(据我了解optimos 5系列最低导通电阻能达到<1mΩ),并联时候的导通电阻是不是能更低呢?
可以引用并联总电阻=分电阻的到数和计算。

网友C:
小厂做的模块

网友D:
第一次看到,见识了!

网友E:
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管子并联使用的,开眼啊

网友F:
楼主说的Rds(on)<1mΩ,应该是英飞凌的canpak封转系列吧,D2PAK封装的英飞凌MOS管最小Rds(on)在1~2 mΩ。

网友G:
真不敢相信 会有这样的事情

网友H:
不知道这个模块用在什么地方

网友I:
楼上的说法不准确!无论是英飞凌的MOSFET还是其他品牌,不同电压等级,最大导通电阻都是不相同的。英飞凌的D2PAK MOSFE:100V,2.7毫欧姆;150V,7.2毫欧姆。

网友J:
是电动汽车控制器里用的吧

网友K:
型号不同的MOS管并联是不行的。如果型号不一样,管子的内阻就可能会不同。如果换的管子内阻小,那么更多的电流会从这个管子走。内阻差异较大时大部分电流会从这个管子上走,容易导致再次爆管。如果换的内阻大,那么大部分电流又会被原来的MOS承担起不到分担负荷的作用。另外不同型号的管子开启电压和栅源极电容不同会导致MOS的开启和关闭速度不同。如果换的管子导通电压低、栅源极电容小,那么它会比其他管子先导通、先关闭,从而分担更多的电流。不过这个影响比内阻要小一些。

网友L:
同意楼上的,英飞凌的MOS管能够并联那么多个,跟MOS管的工艺和特性偏差小是分不开的,国内市面出售的管特性偏差大,必须窜接均流电阻,功耗上去了,电路也不稳定。

网友M:
MOSFET是可以自动均流的,因为MOSFET的导通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的。所以当某一只晶体管导通电阻较小,那么流过它的电流就会较大,它的温度将会较高,这就意味着较高的导通电阻,分配给它的电流就会自动减少一些。MOSFET要得到较好的均流效果,首选地方案应该是晶体管分选,将导通电阻尽量接近的晶体管并连在一起,同时要设法保正相同的散热条件,这样做你应当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。其次就是串联均流电阻。不过均流电阻将会损耗功率,而且均流电阻的电阻值越高,功耗越大;但阻值太小的均流电阻效果有限。

网友N:
曾经拆过老美的100A有刷电机驱动,用了30多颗并联在一个π型的型材上,功率器件不得不佩服国外的产品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几位大牛的回复,又学到了不少啊~~

网友O:
在一次展会上看到过这块板子,是用于电动叉车的驱动板,用的英飞凌Optimos3系列IPB072N15N3(150V,最大导通电阻7.2毫欧姆),每8个MOS管并联,这类产品要求低电压高电流,低导通电阻非常关键。

网友P:
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,说一下,让我们见识一下

网友Q(2011-10-22):
长见识了

网友R:
从来没见过,肤浅
做工控,做人生

网友S:
第一次见实过哟

网友T:
… 离开ˋの地球 冲上-<↘--小金星╳ɑ。 吼吼 ~~ˊ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