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Q02U与三菱变频器E740的通讯

楼主(2011-09-20):
各位大虾:
我想请问,Q系列的Q02U CPU,通讯模块是QJ71C24N-R4,变频器用的是三菱的E740,请问如何进行通讯。怎样读取、写入频率,读取电压、电流。谢谢。望有模板程序参考!

网友A:
Q系列的PLC和三菱的变频器用CC-LINK通讯比较好

楼主:
能不能详细介绍下,谢谢!我的邮箱是
lyrui2008@163.com

网友B:
PLC和三菱的变频器用CC-LINK通讯比较好

网友C:
设置好PLC参数里面的通信波特率等参数,然后设置310和325的参数最后选择无协议通信,对应好变频器协议就好了,但是三菱变频器的协议很乱,正反转和读写频率不是一个协议。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