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老师,是否可以用变压器把单相220v变为三相380v ?

楼主(2011-09-20):
问题一: 由于维修变频器的需要,有时候要用到三相380v的电源。 不知能否用变压器将单相220v交流电变为三相380v的交流电?
问题二: 若是给变频器加上三线同相位的380v电压,变频器能否正常工作? (我说的三线同相位的380v电压是,假设用三个变压器,将
3个变压器初级并联接入交流220v,三个变压器次级星接后引出三线同相位的380v电压)。 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! 先谢了

网友A:
有一种可变电源 可以输入单项220V 输出3相380V 以前我用过 忘了型号了
变频器 接入同相位的电源是不工作的形不成压降

网友B:
在旧货市场可以找到现成的,或者自己动手绕制。

网友C:
输入单项220V 输出3相380V

网友D:
第一个可以实现。第二个文的太没有常识水准了,学过基本的电工学知识没有啊

网友E:
用控制变压器就可以了,我用了BK200的,只是负载只能用灯泡试。三个灯泡接成Y型。

网友F:
既然是维修变频器,用单相220V变单相380V就可以了。

网友G:
其实只需要单相380就可以了
工控学徒,虚心学习

网友H:
就是升压器吧,有很多的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第一个可以实现。第二个文的太没有常识水准了,学过基本的电工学知识没有啊
单相变压器能把单相220v能变成三相380v啊?

网友J:
有现卖的哦

网友K:
也在学习中,希望真正有用过的高手出现支招!

网友L:
单进单出变频电源,单进三出变频电源,三进三出变频电源,三进单出变频电源,单进两出变频电源,三进两出变频电源,稳压器,变压器及调压器等产品。功率范围:500VA-1000KVA,可根据客户特殊要求定做特殊规格电源。频率范围:30-1000HZ。电压范围:0-520V (690V可定做)。
公司名称:上海瑞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,工厂电话:021-61534165,网址:
http://www.regentpower.com
,工厂地址: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1309号2号厂房

网友M:
要不要带负荷呀,如果要的话请注意功率的配套。

网友N:
单靠变压器可能实现不了吧。

网友O:
只有单相变频器能解决,但它输出的是三相220伏,你可以再用变压器升压

网友P:
路过学习了
无独有偶啊

网友Q:
这个我知道 去买个几百W的也就是一百多块钱 220变380的变压器接上变频器任意两个端子就可以调试了 但是不能加负载 只要两相就OK了 有的变频器有缺项保护但是你不运行是不会报警的 但你也可以先通过参数设过来就OK了

网友R:
要那么麻烦吗 一个三相的逆变器就解决问题了。

楼主:
三相的逆变器 这个结果我觉得最适合了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