扩展模块的位置问题???
!!!

楼主(2011-09-20):
三菱FX2nPLC接FX2n-4AD和FX2n-16EX扩展模块,4AD接在0号位置,16EX接在1号位置,用FROM k0 k30 d0 k1指令读出的4AD模块的识别码不是K2010,不接16EX或者把16EX接在0号位置,4AD接在1号位置时,把程序改为 FROM k1 k30 d0 k1 则可以正确识别4AD的识别码k2010. 难道扩展模扩展模块接的位置也要讲究的吗?

网友A:
好像不分先后顺序吧
!!!

楼主:
到底分不分啊?
!!!

楼主:
沉得真快~~~
!!!

网友B:
扩展模块不分先后位置,输入输出就接着PLC后面写就好了

网友C:
扩展模块不分先后位置,特殊模块才分的,就是说只有FX2n-4AD和FX2n-16EX两个模块时,不管FX2n-4AD放在前后,都应是0号位置
!!!

楼主:
学习了,谢谢各位老大!!!!
扩展模块的位置问题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