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TP178屏与226的通讯线怎么制作?

楼主(2011-09-20):
各位大侠,我有一个KTP178的屏,因为没有通讯线无法与226通讯,请问各位知道屏与PLC之间的通讯线怎么制作吗?谢谢!

网友A:
不太懂学习学习的

网友B:
3--3,8--8.
如果用西门子的总线连接器,那么直接就A--A,B--B即可。
下载积分:+1(sc7755)
下载积分:+5(xqx666) 热心助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