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9-20):
西门子K-TP 178Micro型触摸屏怎样校准,请高人指教?
谢谢工控网,工控伴我长!

网友A:
TP177A的,跟178的一样。

网友A:
在“事件”属性下选择"释放"按钮,在函数列表中选择“系统”的第3个函数就行了。

网友A:
  • 下载积分:+5(guochunyi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   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,在系统上电时,弹出一个对话框,点击击Control Panel,控制面板,进入控制面板后,双击“OP”图标,又弹出一个对话框,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点击“Touch”按钮,即可进行触屏校准,按要求点击十字图标即可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,在系统上电时,弹出一个对话框,点击击Control Panel,控制面板,进入控制面板后,双击“OP”图标,又弹出一个对话框,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点击“Touch”按钮,即可进行触屏校准,按要求点击十字图标即可!

    顶楼上的,再补充一点,校准时5个点都点击后,请再点击一次屏,不然校准不会生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