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9-20):
第一次用 GX works2不能保存是什么原因?请高手指点

网友A:
有什么错误信息没有?最好是贴图加以说明!

网友B:
复制源文件到别处好像打不开,你可以另存为。。。。。或者压缩。还有存储时对一些字符不认可,视为非法的,一般你按照提示去做完,没提示错误就不会错了。说的不足之处请见谅。。。

楼主:
从新建一个可以,就是从PLC读取时不能保存,显示错误 找不到文档  或不存在 等

楼主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GX works2不能保存,显示以下错误 请 高手看看怎么回事,

MELSOFT系列 GX Works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无法保存工程。
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:
·保存目标不存在。
·保存目标中已指定驱动器的路径。
·保存目标为只读属性。
·保存所需的存储器空间不足。
·指定的驱动器媒体已损坏。
·保存时发生了其他错误。
·在保存目标路径中使用了"*/:<>?\|,;以及在名称的最后使用了"."。

请用"另存为"暂时保存在其它驱动器中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確定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