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剪版机的问题

楼主(2011-09-21):
我公司有台剪板机出了个问题,本来脚才开关点动刀能慢慢下去的,可是现在一踩刀就直接下去,我看了那些控制线都完好没松动,还有后面2个行程开关都好的,不明白问题出在那,高手指点

网友A:
你看看,液压系统压力是否有变化?阀可能存在泄漏;卡芯。

网友B:
估计是液压的问题

网友C:
看有没有节流阀,试调一下.

网友D:
这种情况多数是换向阀有一边弹簧断了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