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9-21):
海泰克PWS5610T-S,5.7寸屏使用同一PLC程序及屏程序通讯不上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一共有四台机器其中两台可以通讯,另外两台通讯不上,求大家帮助。
我把不能通讯上的屏装到可以通讯上的机器上也不能通讯,可以排除是PLC的原因和线的问题。海泰克的屏到底怎么样,你们出现过类似情况吗?
感觉这个屏用起来比较麻烦,很多地方操作起来比较气愤!这个屏只有一个通讯口及COM1,说明书上说可以作为232 422 485来使用,求大家帮助解决办法,客服那边也难解决,今天说来等解决方法。希望大家来参与,等传上解决方法。

网友A:
可能是触摸屏通讯设置的问题,还有触摸屏与PLC跳线是否真确

网友B:
建议检查屏的设置

网友C:
切换开关切换没有?菜单中的通讯设置是否有修改?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问题在于PLC与屏通讯线。原厂发过来五六根线有问题。这个屏我们设置成用软件来通讯了,屏系统界面设置我们没有用。

楼主:
用串口通讯,线里只有三根。其中这种2与3没有交叉连接。很多有的交叉了,有的没有交叉这种线用起来真麻烦。如果大家碰到类似情况互相交流下。

楼主:
不知道这个屏上载应用后如何编辑,用软件也打不开格式 不支持。用“重建应用文件”只支持AA6格式,上载应用的格式是AF6,可以编辑的格式 是V6F。有谁帮忙解答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