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漏电?

楼主(2011-09-21):
大家好!我刚学用示波器,昨天我想测下线路板的波形,通电后,刚通电箱的线路板,漏电开关就跳闸了,(我的插座是三插接地线的),后来拆了地线,才不跳闸,不知什么原因?各位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吗?
重在积累!

网友A:
电子产品的电源,因为电容,开关管等电子产品的内部接地,漏电流很大,如果不接地,有时候碰到金属部分,会有漏电麻手的感觉。

网友B:
示波器上的地是共负的,肯定会跳了,都要把地线掐掉用的

网友B:
哦,忘了提醒,外出检修的话,示波器不要放在导体上,要不又要跳
下载积分:+1(宽容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嘿嘿。。。偶的示波器都是隔离通道滴。。。

楼主:
有点明白了多谢各位指教!
重在积累!

网友D:
2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