纠偏报警方案讨论

楼主(2011-09-21):
现在有一个纠偏报警,我不知道怎么做,自动纠偏不需要做,只需要做一个纠偏报警就可以啦 就是一个收卷的设备 要完成的功能如下:在触摸屏上可以设置偏移多少距离报警 PLC 触摸屏 还有AD模块 我事想这样做 用一个带模拟量输出的传感器 如槽型传感器 检测布匹边缘 布匹遮住越多 输出模拟电压愈大 但是我把在触摸屏上设置的距离 转化为数字量 检测出的数字量又怎样编程距离呢 ?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

网友A:
以你的方法,只要设定一个值为参考点就可以,这个点相对实际点的模拟量的差值就是偏移量

QQ:84818626

楼主:
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 大家说说啊

网友A:
我们用的纠偏器就是这样的

QQ:848186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