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菜鸟级的问题关于西门子

楼主(2011-09-21):
现要做个简单的程序,半自动的,需要用到西门子的PLC和触摸屏,该如何选型,如何编写也没有头绪,主要从来没有用到过,平时都是用到三菱的,现客户需要,没有选型手册和软件为,需老师们赐教。

网友A:
简单的系统用S7-200差不多了,软件论坛上有,可以下载安装,既然是简单的程序,你可以用梯形图编写,和三菱差不多,稍微看下书就行了。

网友B:
要说出项目要求才有办法选型啊

楼主:
选型已解决,现在主要是编程问题了,S7-200的程序倒是有点会编了,比较简单,几个电磁阀通断,分手动状态和自动状态下。那个触摸屏程序不会编,急呀,啊有类似的程序参考一下为,屏是TP277 7.5英寸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