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马达求助

楼主(2011-09-21):
现有一57步进马达,有6根线,求助各位朋友们,如何改接成2相4线马达接线方法?

网友A:
你的意思是想把2相6线改成2相4线?

网友B:
这是为什么呢,为了适应你的驱动器么?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C:
这个还真没这样用过,来学习下,希望尽快得到结果。如果是这样我的驱动器只有A+ A- B+ B- 针对四线制的话而电机有6极线,那怎么接线呢? 驱动器如果有A+ A- B+ B- Z+ Z-,电机只有四根线怎么接线呢,到底能不能用?

网友D:
什么牌子啊?

网友E:
步进马达的话,一般接线是比较简单的,一般用到的线子有:CW-,CW+,CCW-,CCW+,TIMING+,TIMING-,就这些基本上就可以完成大多数的控制了。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:把2相6线改成2相4线,各位大哥有没更改过的?如何更改?

网友F:
把2相6线改成2相4线?

网友G:
不知道能不能行,我之前修过电机.我 在现在的话可以试试

网友H:
Z不接就行啦,不行只能换驱动器

网友I:
学习下
用诚信的心做事,用感恩的心做人

网友J:


网友K:
这点楼主必须要搞清楚,你这两相6线应该是3跟线一组,不可能是2跟线一组,如果是3跟线一组,那么楼主只要接那组阻值大的那两跟线就OK!!!

网友B:
期待DIY牛人出现。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