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西门子S7-200CPU214测试接线图

楼主(2011-09-21):
求助西门子S7-200CPU214测试接线图

网友A:
要测试好坏吗,如果是,编个程序,例如输入全断开时,所有输出闪烁,任意一个输入时,输出断开,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继电器的好坏,在给每个输入点信号,检查输入点是否完好

楼主:
请给个测试程序

网友A:
你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