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三菱触摸屏GI15系列的工程能否下载到GT16系列中使用

楼主(2011-09-21):
在三菱触摸屏GI15系列的工程能否下载到GT16系列中使用

网友A:
可以,但是的改一下型号。

楼主:
改过型号,一些功能会丢失不

网友B:
一般同一品牌厂商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,可能 因为部分不同屏功能不能转换结果就不同了。

网友C:
15-16的应该可以,16功能更加强大

QQ:84818626

楼主:
我用GT16的软件已经转换过,可以直接打开,变量属性没有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