力士乐伺服驱动器报警

楼主(2011-09-21):
本公司的伺服报警 POWER LOST 。采用的是24V电源,是用西门子的电源模块转换成的。 为什么有时报警呢?从新断电就恢复了。
谢谢指教

网友A:
楼主是否能够说清楚些,你的电源是怎么回事?具体说明下什么情况下报警你的主要电路与辅助电路是怎样的?

楼主:
谢谢关注。 电源的铜线接头被氧化了。有时达不到24. 谢谢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