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FX功能指令SF.TLP

楼主(2011-09-21):
在附件中,各位看下。

楼主:
按下X0后,Y0没有反应,这是怎么了啊?

网友A:
引用楼主mdayan于2011-09-21 16:43发表的 请教下FX功能指令SFTLP :
在附件中,各位看下。
因为你的SFTL指令的执行条件为常闭触点,且你的SFTL指令为脉冲指令,因此它仅在X001接通时执行1个扫描周期。
所以,当你按X0时,SFTL指令早就执行过了。
考虑将X0作为SFTL的触发条件。

网友B:
微分指令触发循环右移指令,课查看编程手册

网友B:
三菱官网有相关的编程手册

网友C:
基础的都没学好奥。编程手册上写的很清楚

网友D:
这个指令很少用到,学习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