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怎么与两台台达的变频器通信

楼主(2011-09-21):
我用一个台达PLC要与两台变频器通信要求是两台变频器启停 频率都能在触摸屏上设置。该怎么做望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谢谢,

网友A:
用485进行通讯,这个方法在台达101例中有的。

楼主:
在那里,怎么我没找到

网友B:
这个不能,不过要用485通信,

楼主:
怎么搞的 给我说说 谢谢了

网友C:
看看台达的编程手册去,有例子的

网友D:
帮楼主顶起来,在101例的应用指令通讯设计范例,再配合变频器说明书就可以。

楼主:
101 例中只有对一台变频器控制方法,,小弟我刚接触通讯这块,请大师们指点我一下 谢谢

楼主:
两台变频器485线该怎么接了

网友D:
大家都好意思说了,并联和总线末端接一个匹配电阻。
无独有偶啊

网友E:
如果你的触摸屏支持485完全可以在屏上做的 简单的很 我上次做了个11台的

楼主:
请问10 楼老兄两台变频器的485端口是并联还串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