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movd的用法

楼主(2011-09-22):
关于MOVD(83)指令的运用不是很明白 例如一个运行正常的语句:MOVD(83) A353 #0022 D100 ,运行时就是把A353里的高位传送到D100里面,小弟对#0022不理解 它是如何指定把A353里的高位传送到D100里面,该如何解释?
机器是OMRON CP1L

网友A:
以4bit为一位,将A353中第三位开始的三位送到D100
高位超过4位的回到0位
如 A353=H1234 执行后 D100=H0412
下载积分:+5(whshtj) 热心助人

楼主:
谢谢你 不过还是不太明白

网友B:
我也来说一下,#0022后面的2表示从2位号开始传,前面的2表示传3个数字,第3个0表示从结果通道中的0位开始存

网友C:
自己要好好学学才行,看看帖子,受益非浅

网友D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