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9-22):
三菱Q系列PLC,如何交换两个位元件的状态啊

网友A:
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指令。
不过lz可以这样。交换a,b的状态
你先吧a的状态给c,然后b的状态给a,然后c的状态给b

楼主:
我也知道通过第三个位元件做中介来交换,可是找不到位元件交换的指令啊

网友B:
选个未用的辅助继电器,就说要转的是1-2。那你选个3, 先把1转成3,再把2转成1,最后把3转成2就OK了!

网友C:
不知道批量替换操作能否满足楼主的要求。

楼主:
版主误解我的意思了,另外也不是问方法,这种两变量替换的方法很容易,我是问具体如何用PLC程序实现

楼主:
自己写的位元件状态交换程序有问题

楼主:
C语言实现很简单,PLC要考虑interlock

楼主:
自己解决了,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