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大
32MR+64MT, 64MT中区数据如何传送到32MR

楼主(2011-09-22):
32MR+64MT, 64MT中区数据如何传送到32MR?具体怎么操作?哪位高人帮忙一下,或者给个具体程序

网友A:
杳看三菱FX系列通信篇的N:N的网络说明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如果是两个PLC通信,还是很容易的。弄两个RS485BD,连起来。其中内部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其中有100个自动通信。不怎么难用。如果是多个PLC就需要用cc-link网络了

网友B:
具体看看程子华的视频PLC通信篇

网友C:
32MR和64MT,这俩PLC根本就不能通讯。必须是通同一系列的才行,比如1N:1N的。1S:1S等。简易PLC之间的链接就是N:N的链接,最多可链接8台。计算机链接可以链接最多16台。编程手册458页说的很详细。敢问2楼什么是CC-LINK网络?你不要这样忽悠行不?

网友D:
32MR和64MT是FX2N系列, 是可以通讯的, 用两个FX2N-485-BD连起来才行

网友B:
MT和MR只是输出类型的不同,其内部的CPU是一样的。如果是是两个FX2N的。这个是一定能行的。外接个RS485BD就可以。

网友E:
同意5楼的,

网友F:
可以用RS-485功能PLC并联链接通信,设置一下M8070和M8071就OK啦,不过位元件和字元件是固定的软元件.

网友G:
QQ3130569178 PLC编程、登录口令修改删除、调试、备份 ;FB块口令解除

楼主:
32MR和64MT是FX2N系列,用两个FX2N-485-BD连起来的。现在需要把64MT中得D区数据传送到32MR的D区,D0-D7公用数据区已经占用,怎么解决?

网友D:
另一个低成本方法是用FX2N-64MT + FX2N-16EX (16输入)+ FX2N-16EYR(16输出), 程序又不用编2次, 可以试试.

网友H:
针对楼主的案例是完全可以通讯的,主站M8070置1,从站M8071置1.
主站 传送至 从站
D490-D499(10点) D490-D499(10点)
M800-M899(100点) M800-M899(100点)
从站 传送至 主站
D500-D509(10点) D500-D509(10点)
M900-M999(100点) M900-M999(100点)
若10点D不够,还可以把96点M转成6个D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