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step7 v5.4 失败 求救!!

楼主(2011-09-22):
提示没有安装服务

网友A:
卸载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,然后重新安装,安装前请确认关闭了防火墙以及防病毒软件。
安装完毕后,在系统服务管理中确认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已经开启。
如果系统装有类似于360这种软件,请确认360未对软件进行查杀。

楼主:
我的服务里面找不到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,我重新安装了个v5.5的现在已经安装成功了,
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