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2n-2LC 2路温度模块

楼主(2011-09-22):
我现在用到1只fx1n plc和2只fx2n-2lc组成的4路温控加热控制。每只模块2路输出,现在的问题是我想4路都独立用屏上的按钮控制加热(开.关);直接控制模块不要接触器可不可以做到,就是说plc能不能直接单独控制FX2N-2Lc的2路输出加热开(加热关)。如果可以请大侠们指点怎么写;小弟先谢过了!
學無止境

网友A:
现在的问题是我想4路都独立用屏上的按钮控制加热开关
下载积分:+3(萧风) 谢谢,我已搞定,虽然你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