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PLC内部时钟的设置

楼主(2011-09-22):
PLC型号是CP1L 怎么设置内部时钟 看手册不太明白 请指教

网友A:
也不懂,等着答案出来,学习学习
jxh668

网友B:
系统菜单有专门的选项

网友C:
有个最简单的办法,当PLC与电脑连机后,左边新工程下有一个时钟符号,点击它,点时钟同步,就可把电脑时间设到PLC中

网友D: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E:
把相应的数据存入相应的DM,使用DATE指令修改。这是从触摸屏更改,使用电脑,直接同步即可。

网友F(2022-10-01):
修改时间日期以后PLC里面的时间就不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