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菱PLC

楼主(2011-09-22):
FX1S-14MR-001的输入模块上的COM是24V吗?
它跟输出模块上的24+V有关系吗?

网友A:
COM是24V它是一个输入回路

网友B:
0V, 跟输出模块上的COM是相连的.

网友C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D:
可以查看其“使用手册”。
标识相同的,应当是相同的端子;可以量其通路;如2楼所说,COM是0V。

网友E:
0V,1S系列自带电源,无须外接电源,COM是0V的!

网友F:
自带电源? 没有电压输入怎么工作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自带电源? 没有电压输入怎么工作?
意思是PLC自己带了一个DC24V电源,用的时候只要把线引用就行(FX1s的是24V和COM),无需外部再加源,除非所需电流特别大

网友G:
了解一下了啊

楼主:
是直接用他得内部电源,意思是输入的COM是0V
那它可以跟输出的COM,COM0,COM1相连吗?

网友H:
建议楼主别这么做,COM是公共端,但输入公共端与输出公共端是有区别的,一般来说,输入公共端是直流公共端,输出公共端是交流公共端

网友I:
你的输出线圈是MR型的,也就是继电器型的,不是晶体管型(MT型)的。一般情况下,输入的COM和输出端的COM是要区别接线的,但是如果输出负载是+24V的,像直流24V电磁阀、直流24V蜂鸣器等,可以将输入COM和输出COM共接入电源供应器的COM(直流0V);如果输出负载是交流220V,像接触器AC220V线圈等,就需要将输入COM和输出COM区别接线了:输入COM共接电源供应器的COM(直流0V),输出COM共接AC220V的L或N,组成L和N回路即可!输入和输出COM能不能共接,第一看你的PLC输出线圈的型号,第二看PLC控制输出负载的类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