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200 输出有1点老是反复吸合

楼主(2011-09-22):
求教大家个问题,我在调试设备过程中,s7200 PLC CPU单元为226的输出有1点老是反复吸合,间隔一会就瞬间吸合断开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用在软件里监控这一点监控不出来,软件里不吸合,但是输出吸合,请大家帮个忙解决下
冰点博客http://www.ice-off.com
jxh668

网友A:
用脉冲方法能监控到

网友B:
可能输出点坏了

网友C:
建议仔细排查程序。
可以考虑将别的输出点和这个点互换,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输出点有问题,
在程序里将两个输出点互换,观察一下输出的变化情况。

网友D:
这个点的驱动电路坏了

网友E:
将PLC打到STOP状态,然后敲击或者晃动PLC,如果没有以上状态出现,那么请查找程序相应软元件,并分析程序逻辑进行修改

网友F:
软;硬分析。
软:检查程序是否有反复吸合的可能。你可以使用计数器编一个小程序监控。如果没有则可以判断为硬件故障。
硬:检查该地址输出指示灯是否有反复亮;灭的可能。当然这时必须保证该点地址一直有输出。还有就是该点输出内部接触不良;外部是否存在漏电的可能。

网友G:
高手如云,都是久经沙场。

网友H:
将PLC打到STOP状态,然后强制输出这1点, 观察一下输出的变化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