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OV指令

楼主(2011-09-22):
请教下当按X1时,Y0,Y1,Y2灯熄灭。手松下X1时,这三灯都亮了,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当X1按下时,K1Y0=K0
当X1放开时,由于M8000的作用:K1Y0=T1=K7
楼主逻辑混乱啊。
下载积分:+5(shi2999) 优秀文章

网友B:
这个图不知道怎么做

网友C:
原因如1楼所说。
应当是先接通过X0,T1计时到了K7(0111);因T1→K1Y0而使Y0、Y1、Y2亮。
接通X1时,K1Y0复位;断开X1后,又有T1→K1Y0。
下载积分:+5(shi2999) 优秀文章

网友D:
高手,在下佩服

网友E:
首先x0肯定是on状态 及t1=7 在没有按下x1是 y0、y1、y
3是亮的 当你按下x1是就全灭了 松开就又亮了
changes for the better

网友F:
3楼说的比较详细~

网友G:
lz要在m0前加上x1的常闭。

网友H:
说白了就是MOV K7 K1Y0在上
LD X1
MOV K0 K1Y0在下
主要是楼主要知道程序的执行过程,从上到下,所以最后面的一个有效操作决定着输出的结果。

网友I:
这个程序不错
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,2010荣获“丰田终身成就奖”,2011年入选“名人堂”(HALL OF FAME)

网友J:
用诚信的心做事,用感恩的心做人

网友K:
整个程序关联性不够强。首先当按下X0时,M0;T1延时0.7秒得电并自锁。与下面的MOV   T1    K1Y0的结合不合理。将M8000改为T1还可以理解。如果按楼主的程序,从理论上分析就会使Y0~Y4有多次动作的可能,直到T1等于7,才稳定。至于停止Y0~Y4的动作可以用楼主的MOV指令实现。

网友L:
把M8000换成M8013,把T1时间改成100再运行程序看看是何效果?应该明白是咋回事

网友M:
引用 网友C:
原因如1楼所说。

应当是先接通过X0,T1计时到了K7(0111);因T1→K1Y0而使Y0、Y1、Y2亮。
接通X1时,K1Y0复位;断开X1后,又有T1→K1Y0。

说得不错。

网友N:
15楼正解

网友O(2012-04-29):
学习了,受益非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