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中存在异常指令。三菱PLC错误代码 ES:04010004

楼主(2011-09-22):
请大家帮我看下是那里出错了,谢谢!!

网友A:
用指令模式查看你的程序,就可以看到在414步是END指令,然后,其后面还有一些程序,把那些程序删除就好了。
下载积分:+3(dl2006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真奇怪程序结束时是414步,主程序怎么有424步,还有十步在哪儿?第一次碰到。

网友C:
一楼的方法是对的,你试着弄一下,应该就解决了。我也碰到过

网友C:
已帮你修改,再试一下

网友D:
出现这种现象是经常有的。是写程序到PLC中时图省事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