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9-22):
请教:

隔离变压器后的设备,如开关电源、PLC之类是否还需要接地?

网友A:
接地可以消除静电,接一下有好处的

楼主:
感谢朋友的答复

网友B:
好像不能再接地了

网友C:
一般情况下不需要

网友D:
那还是很必须的。

网友E:
既然用了隔离变压器,输出就不需要接地了,否则,隔离变压器就是多余的。

网友F: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既然用了隔离变压器,输出就不需要接地了,否则,隔离变压器就是多余的。

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这么肯定,但不是很懂这块,期待高手详解!

网友H:
请高手快点回答,多谢!!!!

网友I:
引用楼主ebepower于2011-09-22 19:22发表的 关于隔离变压器 :
请教:

隔离变压器后的设备,如开关电源、PLC之类是否还需要接地?

既然是隔离用的,就没必要接地了,接地了就失去隔离的意义了,
在电子板检修有时会用到隔离变压器作电源,就为了不和大地形成回路,避免触电的这么一个目的。

网友J:
隔离变压器常有一个屏蔽层,它是接地的,以后的设备就不用接地了。

网友K:
变压器的电源端不要接地,外壳需要接地。

网友L:
设备的外壳都必须接地,这是常识,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电源,作为隔离变压器,隔离的只是电源和大地作为回路,以免发生触电事故。

QQ:848186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