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怎样用输出点代替输入点用

楼主(2011-09-22):
一个机器的控制PLC的输入点少一个,主管让用一个输出点控制,并且这个点还需要受外部条件的控制接通或断开,
请教高手指点,谢谢!!

网友A:
你主管那么厉害叫他来做不就得了,

网友B:
你主管太强了,让他来搞定吧。

楼主:
我以前也没有这样用过不知道能否实现,这样看来只能加输入点才能实现 。
谢谢各位大力支持。

网友C:
不可以吧。你主管应该也不懂哦
不过有些地方应该可以

网友D:
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,你可以用外部条件控制继电器的线圈,拆开PLC,把继电器线圈引到PLC外面就可以满足你的灵盗了。

网友E:
没搞懂什么意思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,你可以用外部条件控制继电器的线圈,拆开PLC,把继电器线圈引到PLC外面就可以满足你的灵盗了。
对,这样可以,但是PLC一旦出了问题,厂家不会给你保修的!

网友G:
没试过,太强大了,真不知道这样做的好处有多少,怎么感觉这么做,扫描顺序好像不是这样走的?

网友H:
林子大了,什么鸟都有啊。

网友I:
这个想法很新奇啊

网友J:
这种主管还是开掉好,不然是公司的损失。

网友K:
你主管真是故意刁难你,PLC输入少一个,就扩展一个就可以了。(有些点手动 自动情况下不共用的,接一个二极管再用手动自动旋纽隔开)

网友L:
新鲜事,刚听说,长见识。

网友M:
是不是想用MTR指令,不明白

网友N:
强人!!!!呵呵,你领导牛,叫他教我!!!

网友O:
不知你的输出点能不能多出一个?如果多的话倒是可以想单片机那样做矩阵输入。
如果输出点不多的话,那么你就只有加点了。因为矩阵输入或者矩阵输出都是要用到输出点的

网友P:
领导是异想天开啊

网友Q:
世上的事无奇不有,世上的人千奇百怪。

网友R:
支持17楼
朝花夕拾

网友S:
第一次听说
用诚信的心做事,用感恩的心做人

网友T:
你的领导咋和我的领导一样呀 半吊子一个

网友U:
我的理解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。
比如电机启动,在程序中需要满足电机输出的所有启动条件,才有输出信号。但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没有编程条件时仍然可以加到该电机线圈上,作为该电机的启动条件(串联在该线圈回路上)。
回过来看楼主的问题,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想,这么可能把输出作为输入条件呢。大家都知道很多程序中,输出结果是加到其他输入条件作为该输出的必要条件。

网友V:
你们领导脑子进水了

网友W:
不赞成用输岀点替代输入点,有些地方输入点直接可省,例如我以前双侧缸前限都到位才连续下一动作,在外部把2个点串联输到plc一个点,或者同13楼所说把手动方式中的点用到自动中。

网友X:
你主管是搞电气的吗?工控人一般不会有这种思维的。

网友Y:
如果少一个输入点却又不想扩展的话,可以通过改程序的方式。比如X0,X1在通常情况只是两个独立的点来使用,如果把它们组合在起,可以有三种输输出。当X0为1,时出1,当X1为1时出2,当X0,X1为1时出3.比较一下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学习了,我折了一个气缸的后限位做电机启动信号的输入,机器也可以转。

网友Z:
这种情况一般都有办法解决,一般都是把原来用上的点节约下来,比如手动前进后退什么的,用两个输出 点接前进后退的按钮,在程序里面把前进后退的限位条件满足才能输出就行了。还有自动启动什么的,在自动启动完了之后把按钮用输出点屏蔽掉,又可以用做其他功能了,方法很多。

网友AA:
呵呵,有什么样的主管就有什么样的员工!
有什么样的员工也就有什么样的主管……

网友AB:
你家领导又是个大忽悠。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AC:
这是最无知的做法,加个模块不是更好吗,你们领导确实能凑合

网友AD:
向楼主的主管致敬!
他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,他说的话将是我们工控人奋斗的目标!

网友AE:
楼主,你想办法在其它输入上节省一个不就行了吗,比如有的气缸动作不一定非得是两个传感器呀

网友AF:
还能这样咯,开阔知识面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