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工控机与PLC通信

楼主(2011-09-22):
图灵组态与正航A5 PLC 485通信,每次工控机重启后都不能与PLC通信上,必须要用A5的编程软件进行一次PLC在线重启操作才能通信上。请指教。

网友A:
通信编程的问题,通信中断故障时候,PLC没有处理如何再次通信的程序。

QQ:84818626

网友B:
呵呵,一楼有经验啊,学习了

网友C:
用过qq聊天软件没?如果网络断线,会提示掉线。如果网络好了,会自动登陆。如果网络一直掉线,会定时尝试登陆。

网友D:
应该不会把,在软件里面设置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