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相异步电机极数问题的探讨

楼主(2011-09-22):
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铭牌早已脱落,已经找不到这铭牌了,这台电机的极对数该怎么判断出来呢?电机功率又怎么样估算个大概呢?谢谢!

网友A:
如果能看到绕组,比较好判断,或者有测转速的仪表,也可以。至于功率,测量定子的周长,长度,绕组的槽数,测量运行电流等也能判断。

网友B:
对于我来说拆开一看就知道了,如果不熟悉电机的可按郭大侠的方法。

网友C:
极对数很好判断,一般为2极 4极的,6极的肉眼都能判断个大概,功率就看个头国产的也能判断个大概,进口的就不好说了,人家资源利用率高,小个头一样大功率而且还高效。按照1楼的办法去应该是比较可靠的。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