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ROFACE触摸屏的问题

楼主(2011-09-23):
如何用proface编程电缆下载PLC里面的程序,人机该怎样设置。(PLC与人机相连,人机与电脑相连)谢谢。

网友A:
只有和三菱的PLC链接才可以 其他的PLC不行

网友B:
有些plc可以使用数据穿越功能

网友C:
在人机那里找到PLC设备修改一下说可以了

楼主:
不对,应该是可以的,之前我见别人这样弄过,但我不知道人机怎么设置的。

楼主:
有哪位高手知道怎样设置,请赐教。

网友D:
可以把PLC储存在CF卡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