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花机步进电机驱动器好坏

楼主(2011-09-23):
如何判断TB600A1花机步进电机驱动器好坏?请指教

网友A:
看看驱动器有没有亮报警灯啊

网友B:
和普通电机应该一样吧?
测量一下各相的相间电阻,绝缘电阻,看看有没有短路,开路。看看说明书,参考说明书测量,或者电话客服咨询

网友C:
我最喜欢拆开看看,如果贴了封条就没办法了,判断好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替换法。
没有替换的话那么就慢慢研究再电话给厂家吧。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B:
恩,是啊,没问题我都想拆,更何况有问题呢?拆吧!!!

楼主:
上面两个绿色指示灯和下面两个红色指示灯有什么作用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一个是电源指示,一个是运行指示